Allegro 中的 Ratsnests 指的是什么呀?

楼主(2015-02-06):
    那位大神能告诉一下什么是Ratsnests呀?

网友A:
    这些就是飞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些就是飞线。

    这些就是飞线。不勾选,你就点不了那些线。当你布线之后会自动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就是飞线。不勾选,你就点不了那些线。当你布线之后会自动消失。

    哦。这些线有什么用途呢?

网友:
    飞线在PCB里什么用途  画PCB的都知道
    如果你要说这个地方的用途,rats也是过滤器的一个对象,比如你走线的时候可以选择rats,pin,via等,如果你不勾选pin,就不能从pin往外拉线,同样的不勾选rats,就不能选择飞线来拉线,还有很多不过模式都一样,就是个过滤。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些线有什么用途呢?

    你在布局的时候可以看到飞线密度,飞线连接方式,给你布局提供一定参考,使后面布线比较方便。

网友(2015-08-04):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