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从PCB导回SCH报错,ECO命令无效,求大神解救!!!

楼主(2015-02-06):
pads 9.3在PCB上调整了管脚,现在反导回原理图,报错eco2sch.eco没有更新,打开报错文件,Error: Invalid or unsupported ECO command.MAX_SEPARATION_DISTANCE        0,有三十几个这样的错误,求大神解决!!!在PCB上调整管脚的时候有什么条件吗,我看到是必须重命名的脚和门的脚才可以调,自己没有经验,就是BGA里面IO脚进行了随意调整,求大神不吝指教!!!

网友A:
亲,你不把相应的图纸传上来,如何才能帮到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你不把相应的图纸传上来,如何才能帮到你呢?

嘿,不好意思,询问了别人说只有相同的bank才能做,非常感谢!

网友B:
调整引脚上的网络,直接导回SCH是可以的。l
直接在PCB上改封装的管教数量和名字不行。最好在库里改,然后更新到PCB。sch也需要删了旧的,拿新的出来。

楼主(2015-03-17):
引用 网友B:
调整引脚上的网络,直接导回SCH是可以的。l
直接在PCB上改封装的管教数量和名字不行。最好在库里改,然后 ...

谢谢回复,是交换管教,没有更改器件的脚数量,在试验的时候交换了几个管脚是可以的,但是在后期大批量的时候就不能倒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