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做封装时候无法删除焊盘

楼主(2015-02-06):
在做个BGA的封装,有些地方的焊盘需要删除,但是选择DEL之后还是无法删除,那位大神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先保存好,然后关闭重新打开再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请运行database check。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请查看格点设置是否正确,有可能是你点击不到那个位置,我记得要选择那个gridless,记不太清了,你先试试吧

网友:
    太怪异了,把文件放上来给大家观摩观摩吧。

网友:
    我觉得是Grid设置的太大了,根本没选中焊盘

网友:
    Command里的描述也是没选中焊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