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导入向导导入99SE文件失败

楼主(2015-02-06):
AD15导入向导导入99SE文件失败出现invalid file name(文件名错误)那位大侠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用其他版本试试 没遇过导入失败的

网友:
文件名改成英文试试?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5-03-10):
把文件传上来吧,我试试。

网友A:
确定下文件是不是protel的,PADS的PCB文件也是*.pcb
试一下用PADS能不能打开先。

网友:
是否按这个?

网友:
AD转PROTEL需要把高版本转为低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下文件是不是protel的,PADS的PCB文件也是*.pcb
试一下用PADS能不能打开先。

赞成,随便找个 文本编辑器打开看看文档格式是否为 protel 格式?
如 文本程序,写字板程序,专业点的如 UltraEdit 等

网友B(2015-04-10):
AD6.9 AD9.4导入99SE DDB真的有掉失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6.9 AD9.4导入99SE DDB真的有掉失文件。

这个是正常的。所以呢,我都是将DDB的文件输出,然后再用AD建一个项目,然后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