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引脚外接1%参考电阻

楼主(2015-02-07):
    小弟新手,有个困惑,发现很多芯片都有一个引脚是外接一个参考电阻,精度都是1%的,datasheet中也都会指出,设计时候也都是按照这个阻值来靠近芯片放置,但是不知道这个电阻具体是起到什么作用,如果外接的误差较大的电阻,或者别的阻值电阻又会怎样?希望先辈能指点一二比如附件中的,这只是一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看这个,http://wenku.baidu.com/view/ee08b4010740be1e650e9a08.html

赞赞赞,又发现新领域了,一个电阻牵扯这么多(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2.49K电阻就莫名其妙就冒出来),虽然有些还是没看太懂,但是这应该就是我想要知道的,再认真研究下。谢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看这个,http://wenku.baidu.com/view/ee08b4010740be1e650e9a08.html

文库里说的是偏置电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库里说的是偏置电阻么?

恩,是的,你可以仔细阅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库里说的是偏置电阻么?

有提到RDAC和bandgap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提到RDAC和bandgap问题。

bandgap是啥意思?没看明白,RDAC就是说偏置电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andgap是啥意思?没看明白,RDAC就是说偏置电阻吧

bandgap是说带隙,也就是里面说的带隙基准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看这个,http://wenku.baidu.com/view/ee08b4010740be1e650e9a08.html

感谢大侠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ndgap是说带隙,也就是里面说的带隙基准源

哦,那个图,刚才没仔细看,只看到了RDAC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C:
太长,没看完,也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长,没看完,也没看懂!!

看第三点就行吧,简单理解就是通过外接的偏置电阻来得到一个偏置电流(基准电流),通过内部的镜像电流得到一个输出电流(为基准电流的n倍)。调整偏置电阻大小,就可以调整基准电流大小,而从改变输出电流大小(跟输出信号幅值大小有关)。所以偏置电阻精确度挺重要的。我理解是这样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类似DDR芯片的参考电源V_REF用的都是1%电阻,个头大,精度高,但实际上电流不大。

网友:
adc的直流偏置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