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解决办法,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5-02-07):
我的orcad打开出现这个图标,怎么解决?

网友:
通常 ORCAD CAPTURE 有問題幾個方向
(1) PJ 沒搞好, 環境設定檔 PATH 順序不對
(2) capture.ini 沒設定對
(3) 莫名其妙的系統錯
(4) 安裝 HOTFIX  失敗

看你的圖片比較像(1)或是(3)

网友:
    有的时候是dll文件丢失,你可以到网络上,专门下载这个dll文件,放到相应的路径下,然后重启电脑就可以解决。之前我的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