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测试过不了

楼主(2015-02-07):
    低温对于pcb上面的那些东西有影响?看得到的芯片,导线,看不到的信号的速度什么的,高手出来谈谈,低温测试过了的,在设计板子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1.石英晶體有沒有溫度補償? 用TCXO來改善。
    2.電容器不要用Y5V等級,改用X5R或是X7R等級。
3.檢查IC是不是能工作溫度於目標範圍內?

    以前在上家公司碰到过,低温容易当机,搞了很久,最后换TCXO(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搞定,

网友:
    主要就是电容的容值,某些DC-DC低温启动不正常(修改COMP的,比如MP1482就出现过低温不启动而修改COMP),低温启动DC-DC纹波过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石英晶體有沒有溫度補償? 用TCXO來改善。
    2.電容器不要用Y5V等級,改用X5R或是X7R等級。
3.檢查IC是不 ...

    版主,应该不会跟pcb的布线布局有关系把,比如时钟线的长度过长,然后一些等长线,比如lvds,dvi, ddr这些高速的信号,等长做的不严格,会不会低温会不会出问题呢?

网友(点评):
溫度跟PCB佈局關係非常小,溫度跟IC和電容器特性關係非常大!

网友:
    我想问下你,你这个低温测试的温度范围是多少到多少的?

网友:
    1、系统IC,电源,晶振等元件是否工作在推进温度范围;
2、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及纹波是否稳定;
    3、试着把主控的内核电压提高一点点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应该不会跟pcb的布线布局有关系把,比如时钟线的长度过长,然后一些等长线,比如lvds,dvi, ddr这 ...

    有种情况,系统在低温下运行速度会变快(如DDR),这样的话就有可能跟你说的那些走线有关系了

网友:
    还是那句话,电源,时钟,复位为基础

网友:
    楼上说的都差不多了。我来总结下。
    环境高低温测试,跟PCB走线关系很小,除非,你用的板材是最烂的,只要是正规板材,没问题的。
其次是器件的选择,晶振负载电容,补偿电容,优先选用C0G/NOP,其他的电容,优先选用X7R,X8R属于高温电容,你应该用不到。电阻的话,用大品牌的,不要整那些基本上没听过的牌子。
然后就是芯片,至少要满足工业级要求。如果板子上用了商用的,铁定过不了。
晶振如果满足温度要求,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太大。
总的来说,低温过不了,基本上是用料的问题。
    其实,最难保证的,是物料的采购。很多采购员,甚至是工程师亲自去买,也会买到次品。这是国情,没办法。

网友:
    我一般-30度低温试验,在选用所有器件都符合低温要求的时候,低温对晶振的起振有很大影响,有过32.768晶振起振不正常现象。

网友:
    纯低温不过主要是器件问题,高温到低温突变不过是PCB防潮处理不好

网友:
    电源上的电解电容要选宽范围的或者钽电容,普通电解电容在-30度以下容量会大幅减少

网友:
    看这个样子楼主做的低温试验应该是在-40了
    有几个问题要确认一下:
1、低温工作不过还是启动不了?
2、设备使用的是锂电池还是外部电源?

对策:
1、如果是低温不启动,那就要看你的锂电池是否在低温下输出正常范围i的电压?同时所有的电源芯片、电源控制芯片的输入门限是否在2.5以下?()如果是工作不了那就要看你的CPU或者控制芯片的工作温度范围了。。建议楼主把这些主要芯片查清楚
2、如果是使用外部电源,那问题应该在于你的MCU或者外围电路,不过一般外围的晶振、复位的温度都没问题。如果是锂电池,请参考第一点

网友:
    低温?  是高低温测试过不了吗?   看看你的 时钟信号, 和PLL电路是否良好

网友:
    关键看你是什么现象。

网友:
楼主啥也没说,来吐槽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应该不会跟pcb的布线布局有关系把,比如时钟线的长度过长,然后一些等长线,比如lvds,dvi, ddr这 ...

曾经碰到过低温不过的时候,调整DDR的时序参数(tRAS,tCAS,tRC,tRP...)就过了,可能是常温时调试的参数较偏,在低温时这些参数已发生变化。

网友(2015-03-22):
一般都是晶振和电容,电容要符合产品设计的低温电容,芯片等级,

网友:
一般都是物料的问题,遇到过处理器在低温下某个模块工作不正常,但是内核正常的,而且是批次性的,所以选择物料的时候,就要考虑产品的工作温度范围。电容,特别是电解电容,低温下电解液会冻,容量减小。尽量选好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