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阻压降公式?????

楼主(2015-02-07):
比如说一个5V,经过一个0.2欧的电阻,电流是400mA.fiy 求这个电阻两端的压降  怎么求????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特别是公式

网友:
    电压U=I*R =0.4*0.2 = 0.08,这就是传说中的欧姆定律。

网友:
    哎呀!果然˙是傳說中的歐姆定律......  (T_T)

网友:
    另有玄机??不知欧姆怎么看?

网友A:
    此题无解
5V/0.2=0.4A?

网友:
    见多了,就学会了

楼主:
    谢谢  大家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题无解
5V/0.2=0.4A?

这里的电阻不一定就是负载啊,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