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J327F耳机座接线问题

楼主(2015-02-08):
5引脚PJ327F耳机座怎么接线呢,哪个引脚是左声道,哪个是右声道,哪个引脚接地

网友:
如果对应4节插头:
找个4节的插头插进去,与顶端(尖头)接通的是左通道,接着下来的那节是右通道,再下来是地,最后一节是MIC。这是常用接法。剩下的一个脚往往就是选择脚了。

如果对应3节插头,就没有上面最后那节(MIC),左右地顺序是一样的。想一想,比划下就明白了,文字功底不好,描述有困难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