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 Pulling对于零中频发射机之相位误差的危害

楼主(2015-02-09):
以此图为例  为何断开RX走线
反而可以让Phase error Pass ?
什么叫VCO Pulling ?
请看此文件

网友A:
Pulling: (0)一般指的是电源的变化引起的VCO频率的变化。比如在TDD中PA经常要on/off,有可能会影响到varactor上的电压变化而造成频率偏移。 (1)在直接调制系统中,VCO的负载阻抗会随着功放的迅速上电而发生变化,这将导致VCO的频率或相位飘移,这种漂移须由锁相环电路(PLL)校正,校正瞬间(即所谓的“VCO牵引”)会导致错误的数据位,甚至会出现过量的杂散发射。 (2)引起VCO牵引的另一个因素是功放的输出功率向VCO的泄漏(通过辐射或传导),在功放上电期间造成瞬时的相移,同样需要PLL校正。比如距离VCO工作频率非常近的一个干扰信号带来的注入频率牵引。所以一般情况下VCO的振荡频率不能和RF的载波一样(在direct-conversionTx,为避免pulling一般使VCO振荡在2倍的频率上,然后用dividedby2) (VCO工作于两倍基频同时也可以以减少杂散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lling: (0)一般指的是电源的变化引起的VCO频率的变化。比如在TDD中PA经常要on/off,有可能会影响到var ...

如果是利用VCO= 2f的方式
那就是要注意2倍谐波   产生的VCO Pulling
不过谐波能量一定比主频小   所以危害也较小

网友(2021-07-07):
    喜欢看版主的技术分享,很扎实~~

网友(2021-12-21):
好的文章 学习了暂

网友(2022-04-02):


网友(2022-05-09):
钉钉DING消息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