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画面很飘忽啊~能改到跟16.3一样的视觉效果么?

楼主(2015-02-09):
    最近开始改用16.6版本,感觉图像很飘忽,放大缩小时会有非常明显的延迟。
    我机器配置算不上好,但也算不错了。win7  64位,I3处理器,4G内存,1G独显。
    16.3的时候算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现在看图都头晕。。

    通过设置有些User preferences项,有些改善,但带来了点其他问题,
比如设置后大十字不显示,,(大十字花屏bug的选项被设置的情况下)

    有高手知道如何能直接设置回跟16.3一样的显示模式么?

网友A:
    一般画面迟钝是由于allegro的画面模式要求较高,你可以试试在user preference中设置一下open GL,把这个选项关掉应该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那就是要求高配置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画面迟钝是由于allegro的画面模式要求较高,你可以试试在user preference中设置一下open GL,把这个选项 ...

那个有点太低端了。。。。还不至于设置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