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做 Cell 怎么修改网络名

楼主(2015-02-09):
       图片上传不了,我就文字描述了。
       做Cell的时候,将pin的序号重新排列了下(没有重复),放置完pin后,有细细的net线把部分焊盘连起来了,每个被连在一起的焊盘的网络名是一样的。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修改网络名使其不一样,这样就能消除net线了。
      求大神指导!

网友:
你这情况没见过,一般只要PIN不同号,NET是不会一样的,楼主确认PIN 的序号没重复?

网友:
    试下在菜单里找到Route/Assign Net Name 行不行,

楼主:
    pin脚没有重复的,我用重新排序工具将其分成两组,一组以A开头一组以B开头,后面数字顺延
另外owencai 说的方法我试过了,不能编辑,ok和apply键是灰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in脚没有重复的,我用重新排序工具将其分成两组,一组以A开头一组以B开头,后面数字顺延
另外owencai 说 ...

    那悲剧了,帮不了你。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能是软件BUG导致的,大家建议pin number不重复就不会出现,但是我的mentor里面确实是不一样的pin number,比如pin number:A1与B1不一样,但是软件认为他们一样了。
我的解决办法是假定A1和B1一样,把其中一个修改为A11,然后net line就消失了,再把A11改回A1,net line不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