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常见的线路工艺问题汇总

楼主(2015-02-09):
设计中常见的线路工艺问题汇总:
平面层:
  • 整层或层中某个分隔区域内没有网络连接。
  • 导通孔部分或全部打在隔离带或削铜的基材区上。
  • 通道太小或没有通道,导通孔被堵死。
  • 非金属化孔在铜皮上。
  • 花焊盘内、外径大小或开口宽度设置不当。
  • 负片层隔离带(区域分割线)丢失。

走线层:
  • 线路连接不良。
  • 线歪、折线、直角、锐角走线。
  • 重线、交叉线。
  • stub线(断线头) 。
  • 同层阻抗线宽不一致。
  • 差分线间距错误。
  • 走线比焊盘宽或焊盘埋在铜皮里。
  • 焊盘出线方式不当。
  • 残铜率不对称。
  • 阻抗线的屏蔽层不连续、不完整。
  • 焊盘、线路等离板边太近或超出外形线。

其它:
  • 外形中多余的线在每层文件中都有,其它层标识、线路等设错层。
  • 金手指区域铺了铜皮。
  • 板边铜皮没有削铜。
  • 板边有阻焊开窗,但对应的外层线路上没有铺铜。

楼主:
平面层问题

区域内没有网络连接(大家探讨下是什么原因引起,什么软件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按道理有DRC检测,怎么会漏?是电源补强漏了,这样就不会报DRC开路

孔打在隔离带上 生产当中会被工厂削开 间接的缩小了爬电间距

导通孔被堵死 这个问题通常在小间距封装器件内(0.4 0.5 0.65) 通常pcb软件不报drc,但实际效果是开路

非金属化孔或槽在平面层没有避让铜皮,通常是这种异形框或槽容易忘记在封装中设置避让铜皮(有些软件是直接在平面层增加区域避让,不是在封装中设置)。

花焊盘内、外径大小或开口宽度设置不当。多数是封装设置不当,protel软件是规则设置不当。

负片层隔离带(区域分割线)丢失。容易出现在allegro软件中。

楼主:
其它线路问题

金手指位铺铜(生产时无法加上引线,手指镀不上金。使用时导致信号弹簧片短路 )

外形中多余的线(辅助线或结构导入到了边框层)

板边有阻焊开窗,但对应的外层线路上没有铺铜(这种情况生产厂家通常会反馈确认。如果反过来线路层有铜而没有开阻焊窗,通常生产厂家是不确认的,这样就达不到亮铜效果,或接触不了保护地、机壳地等)

网友(点评):
版主乃高手啊

楼主:
走线问题

线路连接不良(protel,pads软件容易出现此类问题,其它软件有相关stub检查,较少出现。和设计习惯有很大关系。生产当中蚀刻后容易导致开路)

线歪、折线、直角、锐角走线(protel,pads软件容易出现此类问题。走线模式因需要切换了未切换回来,和设计习惯有很大关系。容易影响信号质量问题。)

重线、交叉线(走线模式未切换过来)

stub断线头,器件移开后未及时修线或走线当中移动过孔,未及时修线路。通常工厂端会确认,延误订单交付。

同层阻抗线宽不一致,规则设置不对或在走线当中更改了线宽设置。通常这样的问题工厂端会漏掉控制阻抗。

差分线间距错误(走线当中没有推挤好或规则设置有问题。通常工厂端不会理会,即走错了就控制不到阻抗了)

走线比焊盘宽或焊盘埋在铜皮里(规则未设置好或未设置局部keepout。影响焊接,如有特别器件可以例外)

焊盘出线方式不当(gap设置和走线不当。影响生产和焊接)

残铜不对称(影响板子翘曲。设计软件中未有此检查项,可以通过各自的编程skill实现)

阻抗线的屏蔽层不连续或没有屏蔽到(1电源分割时跨分割 2射频线隔层未注意到 3信号相邻时铺电源铜影响)

焊盘、线路等离板边太近或超出外形线(走线时注意设置keepout 如碰到特殊器件需要伸出板外,在文件中加个备注说明情况 避免加工进确认耽误时间)

这点不是很明白,我们使用PADS经常走出这样的线,可以详细一点吗?

网友:
很给力!希望版主多分享,这个对设计帮助很大!

网友(点评):
如何避免这些问题产生需要大家的支持

网友:
好帖子,必须顶,大家都多发表自己设计中的总结和经验,互相提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各位大大功力深厚啊----------------

网友:
版主好帖子,现在设计以及不单单死设计了,一定需要对工艺各种明白

网友:
确实啊,画板对工艺不了解很难画出好的作品

网友A:
    有总结,有实例,真正的好帖~~

另外求问下,“走线比焊盘宽或焊盘埋在铜皮里。” 这条,如果器件本身建议用铜皮辅助散热,那用上热风连接后的 宽走线或包围铜皮是否可接受呢?

网友(2015-04-02):
好贴赞一个,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总结,有实例,真正的好帖~~

另外求问下,“走线比焊盘宽或焊盘埋在铜皮里。” 这条,如果器件本身建 ...

器件手册建议 那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是说,不要大量使用,局部必须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说得很详细,希望下次还有其他的可以分享学习!赞一个!

网友:
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网友:
好贴赞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
很不错的说。干!

网友:
做EDA还是要向LZ学习,不单单要会布线,硬件、结构、工艺、安规都需要了解

网友(2015-05-16):
楼主很牛叉!写得很细!

网友:
    良心帖子  顶顶顶顶顶

网友:
    有图更加直观,便于理解,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2015-07-10):
引用 楼主:
    其它线路问题

    金手指位铺铜(生产时无法加上引线,手指镀不上金。使用时导致信号弹簧片短路 )[/backcol ...

好贴!
    只是金手指这一项,没有看明白。哪不对?
是否有金手指的设计规范? 或工艺流程文档。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
    只是金手指这一项,没有看明白。哪不对?
是否有金手指的设计规范? 或工艺流程文档。

    手指通常是要加引线才能镀金 铺了铜,其它手指就没有办法加引线了 并且也浪费金了(铜也上金了)
手指可以考虑给上个说明 有时间再说吧

网友B:
    两点不明白/超出想象:
1. 这里说的铜指是的外层吗?, 内层有没有限制。
    2. 金手指的位置, 在外层,没有空间铺铜才是。 每一个pin角都是 紧挨着得。
待您有空时, 还请详解!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点不明白/超出想象:
    1. 这里说的铜指是的外层吗?, 内层有没有限制。
2. 金手指的位置, 在外层,没 ...

内外层都有限制
如果手指是地网络,铺铜时框画下去了,不会连接?抓的图可以看出来哟
另外有些手指之间间距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规则不设置好,还是会铺进去的。

网友(2015-09-07):
    图文并茂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它线路问题

    金手指位铺铜(生产时无法加上引线,手指镀不上金。使用时导致信号弹簧片短路 )[/backcol ...

请问图片上所用的软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图片上所用的软件是什么?

    和软件没有关系

网友:
    这些问题直接决定了板子电气性能的稳定,和板厂加工的成品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图片上所用的软件是什么?

同求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求是什么软件

    软件不区分 是这个问题注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不区分 是这个问题注意就行了

    想学习了解下

网友E(2016-04-12):
引用 楼主:
    走线问题

    线路连接不良(protel,pads软件容易出现此类问题,其它软件有相关stub检查,较少出现。和设计 ...

楼主是valor工程师?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valor工程师?

不是valor工程师

网友F(2016-09-20):
有图有说服力,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图有说服力,很给力

谢谢 欢迎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