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一网络创建成bundle然后让软件自动布这一组线

楼主(2015-02-09):
怎样将一组线创建成bundle然后让软件自动布这一组线?

网友:
    同问,bundle有助于分析,可是不知道怎么对bundle自动布线有利于提高效率

网友:
    bundle最好用的是总线类,建立方法:
1,切换模式到IFP
2,find里面选择rats,然后选择你要创建的一组飞线,右键,create bundle即可,当然了,对于很多组总线的情况,直接点击flowplan里面的auto create就行了,一般很科学,根据你的总线,网络名等给你分的很好了。
3,建立好bundle后可以把find切换到other segs,然后在visbility里面打开plan,框选对应的plan,右键即可选择编辑属性,尝试扇出,自动连接等功能。
    4,具体的可以在论坛搜索GRE,我记得有人发过帖子貌似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971

GRE的应用实例与技巧_IBM(allegro 16.5 Full GRE&Flow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