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兄,每个GND的焊盘上都有十字叉的标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2-09):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13671814\QQ\WinTemp\RichOle\2)E~IAWFQ]`]JZE~E[T3~{D.png
如图,每个GND的焊盘上都有十字叉的标示。请问是在哪里可以设置这种效果吗?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不懂 请赐教。

网友:
    元件的中心位置

网友:
    ctrl+enter--->Thermals--->不勾选Show general plane indic...貌似是这个。我之前是在内层过孔上有叉,用这个取消的。似乎只是个显示效果,对设计没影响。

网友:
    这个是铺铜后的显示效果,没什么影响

网友A:
    准确的说,是分割平面后才这样显示的。不分割就没有,分割后,按4楼的设置,就没了,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说,是分割平面后才这样显示的。不分割就没有,分割后,按4楼的设置,就没了,不影响。

    算是 明白了,不胜感激,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