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表面处理涂层之厚度范围

楼主(2015-02-10):
    结构设计中除了考虑各部件在加工中的公差之外,为保证产品组装精度,同时必须考虑到部件表面处理时涂层的厚度。
      下面将几种通用的表面处理涂层的厚度范围一一列举出来,请各位补充。
      镀锌 8 ~ 12 μ m
     镀光亮铜 20 ~ 25 μ m

     镀镍 10 ~ 15 μ m
     镀镉 8 ~ 12 μ m
     镀光亮铬 0.5 ~ 2 μ m
        镀硬铬 20 ~ 40 μ m
     热喷涂锌 80 ~ 300 μ m

     硬质阳极化氧化层厚度 20 ~ 40 μ m

楼主(2015-03-13):
引用 网友A:
顶起

网友B:
敢问LZ,如此少的镀层厚度是否真的会影响到结构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LZ,如此少的镀层厚度是否真的会影响到结构装配???

通常情况下如此厚度可能对结构本身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但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就不一样了。比如过盈配合

网友B(2017-03-27):
请问LZ,在电镀件折角处老是存在镀层很满,直角都变R角了,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在电镀件折角处老是存在镀层很满,直角都变R角了,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在电镀过程中,,镀件表面会存在一定的杂质,油脂等,镀件电镀前必须经过去油,除酸,水洗反复十几道工序,由于折角处清洗不彻底,就会存在这种现象,属于不良,
在水洗过程中增大水冲压力,增加水洗次数,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非常好的技术分享,顶起来

网友:
看来热噴涂锌是最厚的,会不会很浪费锌啊,

网友C:
锌可是重要元素,太奢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锌可是重要元素,太奢侈了吧

相当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