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导入EMN问题

楼主(2015-02-10):
以前用allegro的时候,结构只要给一个EMN,把TOP面和BOTTOM面结构件印在里边,
用allegro导入的时候,就会有板框,和正背面的结构件的固定位置都可以看到了。
但是用同样的emn,导入mentor的时候,只看到了板框,各位高手,怎么设置可以看到结构件呢?
或者mentor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必须导入dxf才可以呢。

网友:
看下是不是放在了别的层,把用户层都打开。

楼主:
好像也不可以。。。

网友:
打开这两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