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被锁定,无法导网表

楼主(2015-02-10):
     各位大神,有谁碰到这种情况。差分对被锁定,无法编辑,网表无法更新(注:不是原来的原理图)

网友A:
    这个属性去不掉吗?方便的话把文件放上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性去不掉吗?方便的话把文件放上来看看吧。

    干不掉,都不充许编辑!

网友:
    看提示撒,这个差分是由model引入的,不能被修改,把对应模型删了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是正解,去掉模型如下:

楼主:
    已解决。多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