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导出原理图的库能否把对应的PCB封装也导出?

楼主(2015-02-10):
最近想把公司的库做规范,有没有方法把orcad导出的库对应上PCB封装?
目前发现当导出的库再放入新的ORCAD里面,每个原理图封装对应的PCB封装都要另外添加。
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沒有用到 CIS 功能(單機版),要修改 OLB 的 PCB封装可以參照下法。

 OLB 文件打開,先點 OLB 文件讓他底色變成藍色 ,然後菜單點選 Tools -> Export Properties 存檔,然後用 office  EXCEL 打開此檔案 ( 他的格式有一定的順序和格式),就可以看到库的封装值。

修改後 Office  EXCEL之後儲存文件,關閉Office EXCEL 。ORCAD 菜單點選 Tools -> Import Properties。

一個元件會用到 2 row,如果是複合性 IC 會用掉 N+1 row。(例如 1 顆 IC 分開成不同的 3 個區塊,會用掉 4 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