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Skill添加进去?

楼主(2015-02-10):
怎么把skill添加进去,我看了相关的帖子也根据帖子设置好了环境变量,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A:
    既然按照相关的帖子已经设置好了相关参数和变量,那么就会有反应的,你把命令栏的错误提示给写上来啊,不然怎么对症下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按照相关的帖子已经设置好了相关参数和变量,那么就会有反应的,你把命令栏的错误提示给写上来啊,不然 ...

    Opening existing design...
    Command > skill
    Skill > load("align_sym.il")
    function align_sym redefined
    function _ASsetsymmaster redefined
    function _ASselectGrp redefined
    function _ASVertSelTol redefined
    function _ASHorzSelTol redefined
    function _ASWindSel redefined
    function _ASMoveVertComp redefined
    function _ASMoveHorzComp redefined
    function _ASInitParmForm redefined
    function _ASParmCallBk redefined
    function _ASPopUpA redefined
    function _ASPopUpB redefined
    function _ASCancel redefined
    function _ASDone redefined
    function _AScomplete redefined
    function _ASoops redefined
    function _ASInitVar redefined
    function _ASCreateFormFile redefined
    t
    Skill >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加载成功了呀,是不是要看看源码,注册的命令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载成功了呀,是不是要看看源码,注册的命令是什么?

    还是没加载成功,我看了好几个教程,每个讲的都不一样,不知道哪个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Opening existing design...
    Command > skill
    Skill > load("align_sym.il")

    你加载确实是成功了,不过,按照我的观点你这里问题有二:1,按照你的skill名称,应该是从网络上下载的对齐symbol的skill,据我所知,对齐的这个skill共有4个.il文档才能完成这一个功能,而看你的视图发觉,你才加载了一个align.sym.il文档,缺失了3个文档。请确认是否文档齐全。
    2.加载完skill之后,你的命令栏依旧是skill加载状态,而不是command状态,我记得是需要输入exit这个命令(也有可能是exit skill这个命令),退出加载状态,切换到command状态,然后输入相应的命令方可。

    另外,如果按照上述方式解决不了的话,请附上附件,方便他人加载一下试试。

网友:
    一般是先加载,再运行。图方便的话可以把命令加到菜单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