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封装问题

楼主(2015-02-10):
绘制28335封装的时候,发现除了外围引脚外里面还有个热风焊盘,这个热风焊盘怎么设计的呢,因为要考虑散热,所以这个焊盘的话是不是打上几个空就可以了啊?有做过的请指导下,谢谢

焊盘怎么画,还有中间那些小孔

焊盘怎么画,还有中间那些小孔

网友A:
    和外围的引脚处于同一层,但是,是否要在这个焊盘上打孔,要看实际需要,如果仅仅是用于散热的作用的话,最好打几个孔,但是如果这个焊盘要是需要焊接的话,孔就最好不要打在焊盘上,以免漏锡。如果还附有信号的话,那就外引打孔,当然,如果考虑塞孔工艺的话,打孔就随便了。

网友:
    把它当成一个引脚就行了,做封装的时候做一起。楼上说的很好了。不过很多时候这个焊盘就是个地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外围的引脚处于同一层,但是,是否要在这个焊盘上打孔,要看实际需要,如果仅仅是用于散热的作用的话,最 ...

    我个人觉着,热焊盘上很有必要打上阵列孔,但也不是绝对的,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这些孔有个别名——透气孔。这些孔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焊接的时候,有利于焊锡的均匀,避免气泡产生(用实验依据说话,请看附件)。第二个作用,在焊接时,这些孔会被焊锡填充,有利于热传导到对层,更利于散热。这个没有实验依据,理论上是有助于散热的。

    8.67 M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25,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种底部焊盘,最好接上透气孔,有利于散热与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觉着,热焊盘上很有必要打上阵列孔,但也不是绝对的,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这些孔有个别名——透气 ...

    好专业

网友(2015-03-20):
    做在元件封装上或在画PCB时画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