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R(R-PDSO-G28)封装问题

楼主(2015-02-10):
在TI的一些芯片里,封装下面带着热风焊盘,外面的引脚相对好画点,但是里面的热风和via怎么规划呢?请指导一下,如下图,这种封装怎么画起来比较容易呢?

网友A:
同样的东西发两次,表太水噢亲,这个上面写的让你see note 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东西发两次,表太水噢亲,这个上面写的让你see note D

就是看了没太明白,然后不确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了没太明白,然后不确定

就是一个铺铜的贴片封装,中间放了一大块铜皮 ,这块铜皮是要接地的(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中间的焊盘接电源或信号)
这块铜皮上可以放孔,也可不放。
TI关于芯片的封装尺寸,都很直观的,要是这个都搞不定,你的工程制图课程算是白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铺铜的贴片封装,中间放了一大块铜皮 ,这块铜皮是要接地的(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中间的焊盘接 ...

没用过多层板,最近想学学这块,接地的话必须要打孔才行吧,或者埋孔,比如我6层板的话,第2层和5层为GND,那么应该需要打个孔进去吧?或者说是直接在top层跟芯片的引脚连接起来,这样应该也可以吧?谢谢指导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