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在未拉出钻孔表知道钻孔表的宽度多少吗?

楼主(2015-02-10):
有人知道在未拉出钻孔表知道钻孔表的宽度多少吗?我要用skill 放置钻孔表,但不知道钻孔表的宽度无法计算放置合适坐标啊,请大家帮忙。

网友:
    钻孔表是什么

网友A:
    钻孔表的宽度和尺寸是受多个因素影响的。钻孔表中的字体大小,drill figure的尺寸等等,你可以先试一下就知道和这些因素相关了,至于放置钻孔表的位置,你可以考虑采用:最右侧的版边框坐标+500mil,这样既可以了。当然,板子的视图范围要足够大不至于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表的宽度和尺寸是受多个因素影响的。钻孔表中的字体大小,drill figure的尺寸等等,你可以先试一下就知 ...

    500是个固定值了啊,第个钻孔表宽度不一样的啊。

网友A:
    drill table, 别让dean zhang知道,不然给你拉回去再review几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0是个固定值了啊,第个钻孔表宽度不一样的啊。

    default-mil.dlt,到这个文件里去看一下,偶记得宽度在这里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ault-mil.dlt,到这个文件里去看一下,偶记得宽度在这里有设置

    我是用SKILL 放置钻孔表中途我不可能是看任何文件,要不然就不是怎么放置钻孔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SKILL 放置钻孔表中途我不可能是看任何文件,要不然就不是怎么放置钻孔表了。

    default-mil.dlt这个里面的值是固定的,即使是skill也是可以看的,skill中有个函数是可以读取外部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ill table, 别让dean zhang知道,不然给你拉回去再review几次

    额, 没做过项目啊, 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