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大家可否在一个板子上俩种安全间距呢

楼主(2015-02-10):
比如说,BGA芯片的安全间距是一种比较小的
其他网络一种安全间距!
     这样的情况怎么是实现

网友A:
setup--->Design Rules--->class打开class rules窗口。在当中创建网络类,class1;class2;class3什么的。
然后在左下边将相应的网络添加进不同的网络类中。如net1加进class1;net2加进class2等。

换到setup--->Design Rules--->Conditional Rules窗口。上部左右两边选好两个不同的类,选好层,点创建。之后在boject to object中设置间距。比如可以设置class1对class2间距10mil,class3对class2间距20mil。

假设class2是GND,整板铺铜后,GND铜皮到class1和class3中的所有网络的避让距离就会按照上边的10mil及20mil分别得到。

不过你的问题还可以有另外的理解情况,或许你想要BGA区域中的走线对走线的距离是5mil;其他网络走线对走线的距离是10mil这样子。Conditional Rules窗口中还可以进行不同的设置以达到不同效果,可以多多尝试。

网友:
像这图,就是不同的区域(两个封装),同类的项目(都是2,3脚),可以有不同的规则约束(一个报错不够20mil,另一个不够16mil)。
我猜下边这个接近你想要的:)

网友:
回答详尽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Design Rules--->class打开class rules窗口。在当中创建网络类,class1;class2;class3什么的。
...

我是用类规则!把BGA分一类然后在设置规则!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在router中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