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oft Q3D 参数提取(寄生电感,电容)求教!!!

楼主(2015-02-10):
15金币
求教各位大神,
用Q3D提起一段不均匀的圆柱体的loop inductance时,使用了return path的设置,得到了改导体的环路电感。
但是我把该模型的SNP模型倒出来,同时将Q3D的模型copy到HFSS中也导出一个SNP,并将两个SNP文件都导入
Designer,发现两个模型的s参数不一样!
请问是不是Q3D的数据不准,还是其它? 追问,Q3D提取寄生参数的具体如何?
望大神指点啊!!!!!

网友A:
Q3D提取寄生参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理解一点,rlgc模型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传输线spice模型,这个模型有一个应用带宽的限制,你在s参数和rlgc之间转换时要注意收敛性的问题。如果你要用一个对应带宽精度不够的rlgc去转换到大带宽的s参数是不行的。还有hfss是一个窄带工具,如果要算宽频带,一定要用插值法,不要用分离算法。
还有return path的port是否与hfss是一致,所谓一致指的的位置一致,激励矢量一致。
如果结果出现偏差,首先要做的不是怀疑工具的准确性,而是找设置的问题。工具是死的,只会依照算法去完成你设置参数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D提取寄生参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理解一点,rlgc模型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传输线spice模型,这个模型有一 ...

可以冒昧的问一下具体的的操作吗?
或者共享一点资料吗?我也觉得设置上有可能有问题
这个软件用的人太少了,实在是求助无门!
我仿真的是连接器!这个软件也是自己琢磨的!实在无他法!
不是说只要传输线的长度小于最高频率的波长的十分之一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传输线小于最高频率的十分之一那是对于信号来讲,在工程实际设计上反射系数没有超过0.1来界定的,不代表没问题。反射依然存在,相移依然存在,S参数就不会完全一致。
具体的操作Q3D里面不是有一个example吗,参考其设置。
source和sink都设定对,source和sink要对应hfss的excitations,port中的reference一定是一个横截面且面与电场反向相切。
至于你要做return path,据我所了解,return path只有单端口,另一个端口为开路,结果肯定与2端口的结果不一样。导出s参数的频率步长以及最大频率请参考TDR的设置,同时要检查导出后文件的被动型和因果性来满足S参数转换的收敛,这样才是和你的RLGC匹配的touchstone.

网友B:
If the s-parameter of Q3D is OK, why using HFSS for s-parameter model?
In my experience, the main job of Q3D is to extract the RLC, and HFSS is for s-parameter.
So, I think that HFSS' s-parameter should be more accu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the s-parameter of Q3D is OK, why using HFSS for s-parameter model?
In my experience, the main j ...

I have to compare both s-parameters so that make sure the extracting data is correct.
so I exported hfss .snp and Q3D .snp with the same model, and imported them into designer to get the s-parameter result.
Any sugges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线小于最高频率的十分之一那是对于信号来讲,在工程实际设计上反射系数没有超过0.1来界定的,不代表没 ...

版主可否解释一下,被动型和因果性,或者推荐点资料我自己看!
拜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可否解释一下,被动型和因果性,或者推荐点资料我自己看!
拜谢!!!

被动和因果属于信号与系统的知识,你有兴趣可以去翻翻FFT和卷积,不过我认为你没必要去过分纠结数学的计算。
被动性和因果性可以通过designer中的snp explorer检查。
hyperlynx中的touchstone viewer也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