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箔面积与热阻关系

楼主(2015-02-10):
对于铜箔的面积和散热有着怎样的关系,相信很多硬工layout同学们都会对此问题充满好奇及研究,时而问到,多大的铜皮可解多大的热?面积和散热是不是越大越好?是否有公式计算或经验值?这样的问题确实难道了不少热专家,参考下图关系,不难看出热阻和面积不是线性关系,面积大到一定程度热阻变化已非常微小了,

网友:
所以大家在做PCB的时候,如果可以,尽量使电源和GND平面大点

楼主:
所以像多少面积解多少瓦的热,是不好回答的问题。有时间做个仿真分析下。

网友(2015-03-12):
弱弱问下,铜厚是不是越厚散热越好呢

楼主:
理论上可以这么认为,但工艺能力目前一般不超过10OZ,越厚成本也越高,设计需综合考虑。

网友:
学习不少,不错,以后带板凳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