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如何批量修改元器件属性

楼主(2015-02-10):
1,cadence如何批量修改元器件属性,比如删除位号;
2,allegro如何批量隐藏元器件的位号?
3,Allegro如何输出一个只读格式的PCB?
 谢谢

楼主:
补充:在原理图和PCB中进行修改,这样提供图纸给第三方的时候不会泄密

网友:
发错位置了
1,批量修改是什么意思?  删除位号直接用过滤器和层显示控制打开ref/XXX层然后delete text就行了
2,隐藏?关闭对应层就行了撒
3,file-property  然后打勾lock,然后选择你需要的级别,只读。不过这个是可以破解的,世上没有绝对的加密

楼主:
1,在原理图中,删除或隐藏器件的位号;
2,PCB中这样操作后,选中器件仍然可以看到位号;
3,如果加密不了,只好删除一些层了,就比如按照你说的1点删除位号,不知还有什么好方法没?
     另外,关于第一点能否说的详细点,过滤器?没用过,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1,在原理图中,删除或隐藏器件的位号;
2,PCB中这样操作后,选中器件仍然可以看到位号;
3,如果加密不 ...

明白了,你是想把原理图和PCB发给第三方,但是又不想让对放利用
这个貌似基本不可能,没有什么加密方法是安全的,原理图和PCB中最重要的就是位号了,这个是没法弄的。
如果你不想转换格式,比如PDF,又想保密,就不晓得,坐等版主大神

楼主:
对头,是这个意思,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