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r preferences 里设置此项后,大十字光标消失,求解~~

楼主(2015-02-11):
    如题如图~~
我是说设置为off后,大光标消失。。。设置为on时正常,但是感觉画面不够流畅。
机器配置一般,I3+4G内存+1G显卡

网友A:
    不要关掉光标,打开成on状态,然后试试pcb_cursor的cros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关掉光标,打开成on状态,然后试试pcb_cursor的cross模式

cross有,小光标显示正常。大光标显示不出来,花屏bug的选项是选中状态,不然会花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cross有,小光标显示正常。大光标显示不出来,花屏bug的选项是选中状态,不然会花屏

你装软件的最新补丁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软件的最新补丁了么?

    只装到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