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叠层设置的Zo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5-02-11):
在hyperlynx中设置叠层参数的时候,能看到阻抗(target zo ohm)与线宽(width mils),铜皮及介质厚度(thickness mils oz),还有介电常数(Er)有关,具体关系是什么呢(有公式表达吗)?这个target zo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要去追求这个是如何计算的,这个对于你也没有太多的作用,忽略吧

网友A:
microstrip
87*ln(5.98h/(0.8w+t)))/sqrt(1.41+relative dielectric constant)
strip
60*ln((2(h1+h2)+t)/(0.8w+t)))/sqrt(relative dielectric constant)

h为介质厚度
w为线宽
t为线厚
h1为到上参考层介质厚度
h2为到下参考层介质厚度

网友:
公式不难记忆,但是并非最为精确,精确的公式要将其中的一些常数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
记住公式可以帮助你自己编写一些函数库,不依赖仿真软件的前提下做设计前分析。也可以称做前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strip
87*ln(5.98h/(0.8w+t)))/sqrt(1.41+relative dielectric constant)
strip

非常感谢,请问这个公式在哪里可以找到。你有相关的PDF文档吗?

网友:
IPC有
EricBogtain的书籍也有提到

网友(2015-09-26):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

这个只是理想情况下的吧

网友:
不同的精度下公式会有修正
我们只需要很清楚各个参数如何影响特征阻抗  以及哪些参数影响更大 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