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里面怎么设置room规则

楼主(2015-02-11):
现在画一个有FPGA的板子,想让FPGA那块间距小点,是不是就要加个room再设置规则就可以了。怎么弄呢

楼主:
感谢,可惜我弄了不管用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700-1-1.html去看看这个帖子里面那个PPT 应该就会设置room规则了 不会在问我 我到时候具体告诉你怎么搞

网友:
    可能是规则的优先级没有设定对吧

楼主:
    最后用傻办法,最后改间距不更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