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XTRACTIM 提取RLC参数

楼主(2015-02-11):
各路大神:
小弟想请教一下,在RLC提取参数时是否应该有VSS与VCC的RLC参数吗?提参的结果与封装的PIN脚对应?谢谢!

网友A:
电源和地的参数一般都没有,你可以参考下一些现有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和地的参数一般都没有,你可以参考下一些现有的模型。

版主:你好!哪有各封装形式的(BGA,QFN,DIP等)RLC参数值提取参考?
目前我只找到QFN的:http://www.htkjxa.com/show.asp?id=315
谢谢!

网友: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多多找各家的模型查看下,网上不一定会有。

楼主(2015-03-18):
提取P/G网络的RLC参数是在EPA模式下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