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重启电脑后要运行License Manager->LmTools下Start/Stop/Reread

楼主(2015-02-11):
allegro16.6在重启电脑后要运行License Manager->LmTools下Start/Stop/Reread,先Stop Sever,再Start Sever。才可以打开orcad和PCB Editor。
软件破解及LICENSE这些等下等全是没有问题的。
电脑系统是XP。
有说法是系统安装的问题。
这个问题大家碰到过没有,改怎么解决

网友:
    重新安装XP吧, 10多分钟的事。

网友A:
    你应该是开杀毒软件了,在禁止开机项里面将allegro的相关进程设为开机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开杀毒软件了,在禁止开机项里面将allegro的相关进程设为开机启动

    我查看了电脑,Cadence License Manager是启动的

网友:
    一个叫capture相关的启动项,你找下吧

网友:
    我也也到类似的情况,目前每次开机破解一次才能用

网友B:
    然后我用360安全卫士的一键优化功能,找到启动项那一页,我发现orcad的关联启动程序被禁止启动了,将该项改为允许启动就好了,上图:见附件,你可以参考下

    启动项

    启动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我用360安全卫士的一键优化功能,找到启动项那一页,我发现orcad的关联启动程序被禁止启动了,将该项改 ...

    谢谢,今天上班试了,确实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6-05-07):
    我这个没装360也出现。类似这种状况,每次开机都要重新启动下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