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采取FPC对芯片加热装置

楼主(2015-02-11):
FPC通过走线设计,通一直流电进行制热,此加热方案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了,如图所示,另附自己设计的产品仿真图,比较易理解其应用。

网友:
为啥中间是空的呢,

楼主:
中间空的主要是里面有个芯片,此装置主要是针对在深冷环境下,比如-50°C,对芯片及板作加热作用,让产品能稳定工作。

网友:
在深冷环境下,这是很必要的,这个作用会有多大呢,在这种环境下发热效率会不会打折扣呀

网友(2015-03-14):
如果发热太高是否会对FPC上的焊接元件有影响?

网友:
高温时会熔化导电吗,

楼主:
PI绝缘性很好且耐高温,一般可耐高温200°C,

网友:
FPC能耐多高的温度,会不会融化了。

楼主:
Kapton是美国杜邦公司(DuPont)生产的聚酰亚胺(PI)薄膜材料的商品名称。PI具有优良的化学稳定性、耐高温性、坚韧性、耐磨性、阻燃性、电绝缘性等。
我们在SMT产线经常有用到的高温胶带(kapton),即聚酰亚胺,其耐温性很高,焊接夹具用过,没啥问题

网友:
中间空白处的温升大概有多少啊,看FPC的温升倒是很高,另外这个仿真发热功率大概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