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坐标文件时,突然发现一些封装的body center不在器件中心,如何解决!

楼主(2015-02-11):
在出坐标文件时,突然发现一些封装的body center不在器件中心,有的甚至偏在很远的地方,如何解决?

网友:
    建器件的原因,打开器件,把器件的中心点移动到原点处

网友:
    body center是按照placebound 来计算的,封装制作的时候没画标准,自然就不对了

网友A:
    是不是把place_bound_top删掉了?导出的时候记得选择body center

楼主:
    后来发现就是place_bound_top不知什么时候删掉了,后来更新封装解决问题的。多谢各位建言献策!

网友(2016-04-19):
    请问一下,place_bound_top怎么删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place_bound_top删掉了?导出的时候记得选择body center

    请问怎么把place_bound_top删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把place_bound_top删掉

你删它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删它干嘛

哦,看到有人说删掉就能正常导出器件的中心坐标,现在知道什么情况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