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和Allegro PCB如何进行交互式设计

楼主(2015-02-11):
网络上找到的allegro PCB导入ADS的方法好像有多种,搞不定啊,用IFF导入根本就只有一块奇形怪状的铜皮,用gerber导入,过孔不知道要怎么导入,
有什么方便快捷的方式吗?我现在用的ADS2009和Allegro 16.6

网友:
没有什么快捷方式,你那个应该是显示的问题,安装了很好使用。

网友:
两种办法:
1.升级ADS到2012以后的版本,据说是有直接的links工具
2.我目前还在用2011.10的版本,2009~2011的版本都可以通过安装ADFI来完成和allegro的通讯。要怎么安装请自己搜索help中的installing allegro DFI按照help的步骤安装。

安装ADFI后可以导入你在allegro中的叠层,材质以及选择的网络参数。比你导入iff或者gerber要方便得多。

楼主:
已经可以导入ADS了,谢谢
我用ADS2009装ADFI不行,改装了ADS2013,搞定了。allegro那端还是要装script,比较郁闷的是,有时候打开brd文件,那个export to ADS菜单会丢了,要重试几次才能行

网友(2015-07-28):
导入到不是什么难事,但就是很少导入后的仿真资料,感觉导入用EM仿真与实际测出来的效果差别很大,不知道导入后端口和层的定义要不要更改,求大神解答。

网友(2015-12-17):
导入后的layout版图里面,可否放入实际分立器件,在器件焊盘边界加上端口,生成symbol,放于原理图,将器件端口与版图端口进行连接,如此便是layout全仿真,而不是联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