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二选一射频多路选择芯片

楼主(2015-02-11):
最近在搞一个东西,有nRF24L01和CC2541两个2.4G的芯片,但同时只用到其中一个,所以只设计一个天线节省空间,但直接连接不行吧,希望帮推荐一个二路选一的芯片,放在天线前面。。
谢谢大虾。

楼主:
BGS22WL10是不是可以实现。。0.0

网友:
引用 楼主:
BGS22WL10是不是可以实现。。0.0

CEL Antenna Switch Selection Guide

网友(2015-04-28):
s79的电子开关吧

网友(2016-01-21):
凌特,现在在AD有很多射频选择开关啊,数字电平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