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检测电路是否影响3G的发射功率、灵敏度吗

楼主(2015-02-12):
公司要求在所有天线端都要添加天线检测电路,检测天线是否短路和开路。这样会影响到3G的发射功率和灵敏度吗?

网友:
有线损的地方就会影响

网友A:
有专门的天线检测电路,一般认为影响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天线检测电路,一般认为影响不大的。

徐老师,有什么好的天线检测线路推荐,我目前是用反向功率去检测天线,但效果好像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