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速率和rise time计算

楼主(2015-02-12):
对于给定的信号速率,如何确定上升时间? 如信号速率:10.3125Gb/s,rise time多大?

网友:
data bit为1/10.3125 ns
基频为0.5*10.3125 GHz
高速数字信号的带宽约为基频的3.5~7阶
所以上升时间约为0.35/BW=0.1~0.2*data bit

网友:
5F=WB=0.38/RT

网友:
您有时间看看李玉山老师翻译的信号完整性分析,里面前两章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w=0.35/tr

bw指的是带宽,单位是Hz,是频谱中有效的最高正弦波频率,现在楼主问的是怎样通过传输速率(bps)确定上升时间,这个式子也适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w指的是带宽,单位是Hz,是频谱中有效的最高正弦波频率,现在楼主问的是怎样通过传输速率(bps)确定上 ...

这位童鞋的回答“bw=0.35/tr ”非我提的问题答案。。。

网友B:
tr=10.3125G/0.35  是你要的答案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10.3125G/0.35  是你要的答案了吧。

我在信号完整性分析一书里看到的是,将数字信号进行傅里叶变换,BW是频谱中有效的最高正弦波频率分量,楼主讲的10.3125G指的是传输速率,单位是bps,不是带宽。所以不能这么计算吧

网友:
这个是大约的计算公式。B纯数值有效,不要纠结于单位。0.35对应的是20--80%的TR,如果用0.5除,就对应的是10-90%的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