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v4.0 仿真中断求助

楼主(2015-02-12):
1金币
本人初学 siwave,正在使用 siwave v4.0, 正在做 package PI 仿真,一直报出
solver failure, 提示说 BW L matrix is singular, 请各位大侠指教,折腾一个星期,没有任何结果。
多谢了。

网友A:
如果方便,可以把工程文件放出来,有可能是你现在的版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可以把工程文件放出来,有可能是你现在的版本低。

你好,由于工程文件在服务器上,不能直接发到网上,我能发的只能是 mcm文件,你有兴趣帮我看看?如果可以的话,那我就把这个mcm文件发上来,
我用最简单的单端信号 s参数仿真,也报了同样的错误。

补充一下: 我指的服务器就是 一个无法连接网络的电脑,并且文件只能进不能出,望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可以把工程文件放出来,有可能是你现在的版本低。

我用 siwave 5.0 版本仿真,总是跑到 30%就停了,没有任何提示,怀疑是没有破解好,

并且有时候 v4.0 可以仿真的 case,用 v5就不能仿真,也是跑到 30%就停了(从任务管理器看到的).
想问下哪里可以下载到 v5.0, 想仿真下封装性能,折腾了半个多月,没有进展,没有办法,
希望告知相关信息,非常感谢。

网友B:
重新设置下叠层,你应该是通过ansoftlinks导入的,填充介质出现了非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设置下叠层,你应该是通过ansoftlinks导入的,填充介质出现了非法设置。

你好,对的,我是通过 ansoftlink导入的,不过我已经设置过叠层,substrate 是4层, 介质层是 FR4,
你说的填充截至出现非法设置是什么意思,请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B:
metal层会有fill dielectric  要与有效介电常数匹配。
你自己设置过了就应该没问题。
L matrix问题我遇到过几次,通常都是这个地方的设置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tal层会有fill dielectric  要与有效介电常数匹配。
你自己设置过了就应该没问题。
L matrix问题我遇到 ...

cousins,你好,因为我刚使用 siwave 4.0,所以不太明白你说的  “metal层会有fill dielectric  要与有效介电常数匹配” 。metal 层会有 fill dielectric 是什么意思? 还请你多多解释。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tal层会有fill dielectric  要与有效介电常数匹配。
你自己设置过了就应该没问题。
L matrix问题我遇到 ...

我现在 BGA substrate layer stack 设置如下:请帮忙看看。
名称     类型              材料          厚度
TOP     metal           aluminum     1.45um
TOP_1   wirebond     gold            0
TOP_2   wirebond     gold            0
TOP_3   wirebond     gold            0
unnamed1   dielectric   FR4_expoxy  100um
L1          metal          copper      36um
L1_2      wirebond       gold          0
L1_1      wirebond       gold          0
L1_3      wirebond       gold          0
unnamed2   dielectric   FR4_expoxy   40um
L2                metal         copper      18um
unnamed3   dielectric   FR4_expoxy   60um
L3                metal         copper      18um
unnamed4   dielectric   FR4_expoxy   40um
BASE           metal         copper       18um
unnamed5   dielectric   FR4_expoxy   100um
sold-bot           metal         copper      36um

你说的介电常数,没有特别设置,siwave 应该根据材料自动赋值么?
layout stack 没有看到要设置介电常数的啊?

还请你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tal层会有fill dielectric  要与有效介电常数匹配。
你自己设置过了就应该没问题。
L matrix问题我遇到 ...

cousins,你好,“ metal层会有fill dielectric  要与有效介电常数匹配 ” ,
可以解释的清楚一些吗," metal 层要有 fill dielectric "是指什么意思, 在 layer stack 中 看到 metal 层只有材料和厚度设定啊,
你说的 fill dielectric怎么设置的? “要与有效介电常数匹配” 这个又是怎么实现呢?
如果你有相关文档说明,可否发到我的邮箱  maxswellyqp@126.com, 不甚感激。
我折腾这仿真好久了,没有找到解法。

网友B:
抱歉下午有点忙
简单来讲 fill dielectric一列的设置你要选择对应的介质。
通常allegro或者其他工具通过ansoftlink导入后会默认为CDXXX什么材质,你改一下就可以了。
要是实在不行就重新导入,选择你关心的网络和必要的参考层就好,不要加入太多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由于工程文件在服务器上,不能直接发到网上,我能发的只能是 mcm文件,你有兴趣帮我看看?如果可以 ...

很多时候看不到工程文件,我们就只能猜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下午有点忙
简单来讲 fill dielectric一列的设置你要选择对应的介质。
通常allegro或者其他工具通过a ...

cousins,你好,我的导入过程是这样的,先用allegro package designer 打开 mcm文件,
然后直接在 allegro 界面打开 ansoftlink.界面如下:

然后在 ansoftlink 导出到 siwave,如附件图所示。中间没有看到你说的 fill dielectric 设置啊。

打开 ansoftlink

打开 ansoftlink

打开 siwave

打开 siwave

网友B:
在siwave layer setup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iwave layer setup里面

cousins,你好,感谢你的引导,终于搞定了,
不过不是因为 siwave layer stack中没有 做 fill 操作,而是 在 allegro 界面处没有修改 layer stack,
在 ansoftlink 界面也没有修改 layer stack, 而仅仅是 在  siwave 界面一次性修改 layer stack.
现在我用  siwave v4.0 & v5.0 都可以跑通仿真,不过就是由于 导入后竟然所有的 信号线在 via处都有 plane属性 ,
导致  optional 信号列表中没有任何信号,每次仿真都会 包含所有 信号线, 我试过删除 via 处 多余  plane就会在  option 列表中
看到信号了,不过这样手动删除 所有 via处的 plane很费时间,想向你请教下是否有快捷处理掉  via处 多余 plane方式?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iwave layer setup里面

hi  cousins,你好,我发现现在还是有点问题,我之前跑过仿真是在没有额外添加 plane情形下,
由于我做的是  电源 网络 s参数仿真,我把电源和 地  pin 在 TOP 层和 SOLD-BOT层都做了 pin group处理,
由于 TOP层都是 Pad,没有 trace 或者 plane,或者 VIA,仿真提示在 TOP 层定义的 port 被忽略了 ,
于是我在 TOP 层 人为加上了 矩形metal,就有了  plane 属性了 ,这时候重新进行电源网络 s 参数仿真,
就失败了 。 v5 版本在 30%进度时候停止,  v4报出错误还是以前那样。
就是因为简单在 TOP 层人为加上两个 矩形 metal,就产生这么大的差别,请问还是哪里没有弄好吗?
望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cousins,你好,感谢你的引导,终于搞定了,。
不过不是因为 siwave layer stack中没有 做 fill 操作, ...

option里没有信号是正常的。option识别的是非plane的网络
删除via的plane你直接在allegro里把约束管理设置下重新铺铜就好。
port即使没有plane也是可以识别到的。SIwave还可以用来做射频的s参数提取,trace同样识别得到。没有识别到时因为你+/-都要接触到导体  不能有空的,你自己检查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cousins,你好,感谢你的引导,终于搞定了,。
不过不是因为 siwave layer stack中没有 做 fill 操作, ...

hi  cousins,你好,我在家里电脑也安装了 siwave 5.0,不过家里电脑 siwave 5.0 可以正常仿真,而公司安装siwave 5.0 无法仿真通过,总是 停在 30%, 两个安装包一样,系统也都是 xp sp3, siwave 文件也相同,
结果却大为不同,好神奇,好迷惘,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么?

另外我上次遇到 port 被忽略情形, 我在家里那台电脑上,确实仅在 TOP 层的 pad 上加了 矩形metal,
就可以识别到 TOP 层的 port了,仿真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