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扩展芯片

楼主(2015-02-12):
最近一个项目,只剩4个GPIO,要输出控制16路开关,排除I2C接口型的GPIO扩展芯片,还有其它的器件可选么?请各路大神支招!只需输出控制,不用输入.

网友:
移位寄存器,可以用不?
比如164,595等

楼主:
谢谢fallen兄,有完整型号么?我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A:
74HC164,74HC595,这些是移位寄存器
74HC154 这个是译码器
你看参考下,看是否适合你的应用。
你也可以上TI的网站去寻找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164,74HC595,这些是移位寄存器
74HC154 这个是译码器
你看参考下,看是否适合你的应用。

非常感谢Fallen,要的正是74HC595这种类型的移位寄存器,只是我要的是16位或32位的,我自己再找找,再次感谢!!

74HC595 可以串起來用啦!兩個星期前才看到一個設計是這樣做的。^_^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Fallen,要的正是74HC595这种类型的移位寄存器,只是我要的是16位或32位的,我自己再找找,再次感 ...

595可以联级的说

网友B:
74F673,675.串行转并行,16Bi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F673,675.串行转并行,16Bit的

谢谢,已经找到了!

网友C(2015-03-16):
问下楼主!!你现在用的是芯片 具体型号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你现在用的是芯片 具体型号是哪个

由于我同一时间只需要控制一路的开关,现在改用Fallen兄推荐的译码器74HC154

网友:
用过PCA9539BS,16bi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