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近板边的走线

楼主(2015-02-12):
我们外包了一个PCB设计给别人做,他们的工程师把一条导线画成了如下图所示的效果。

请问这样的走线算极端吗?有什么PCB制板厂可以量产吗?

网友(点评):
大众工艺就是8mil的板边间距。3mil能做,一般是因板厂偷偷修改了线宽间距。如果你公司有钱,不计成本,也能按设计做出来!

网友A:
    画板的时候除边框外应该还有个keepout line 我之前画板子 keepout这个比外框内缩0.2~0.4mm,然后走线满足布线规则要远离keepout大约也有0.2mm,那么距离边框0.4mm比较好。

网友B:
    有点极端,切板的时候容易把线给CUT掉,建议如果板子不是那么密的话,还是12mil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极端,切板的时候容易把线给CUT掉,建议如果板子不是那么密的话,还是12mil以上

我也觉得极端了,对方说他们能找到PCB厂做这样的板子,不愿意修改设计。我就很无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板的时候除边框外应该还有个keepout line 我之前画板子 keepout这个比外框内缩0.2~0.4mm,然后走线满足布 ...

    图中的导线到半边只有3MIL的间距

网友B:
    可能是走线密了,改动太大了,再说过年了,大家归心似箭,
    我们如果走线密了,一般可以允许电源和GND比较靠边,比较粗,CUT掉一点也可以。虽然不太规范,但是至少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走线密了,改动太大了,再说过年了,大家归心似箭,
我们如果走线密了,一般可以允许电源和GND比较靠边 ...

    也是啊,快过年了。都没心思做事了

网友:
    目测是比较极端的,走线最好离半边20mil以上,要不在最后PCB切割时容易划伤你的走线,影响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的导线到半边只有3MIL的间距

你这3mil距离肯定不够 会出问题的。

网友:
    不行啊!曾经也是不小心出过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3mil距离肯定不够 会出问题的。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改吧

网友:
    自己改下吧  明显不行,什么公司哦他们,水平太差了

网友:
    没有这样处理法哟,必须加大的间距的

网友:
    我们公司也经常这样layout的,一般都是GND,也有电源线,都可以的,不过讯号线没试过

网友C:
    楼主,离板边太近了,一般都是在20mil左右。另外,如果是高速信号,最好都不要放在板边,因为板边的阻抗变化非常大,一定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离板边太近了,一般都是在20mil左右。另外,如果是高速信号,最好都不要放在板边,因为板边的阻抗变 ...

    谢谢兄弟们的指教,这个板已经让外包商整改了。不过下次做板子应该不会再找他们了,至少我不会

网友C:
不要这么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这么任性

网友:
可以做的出來,真是佩服啊--------------

网友D:
当然不应该这么做,你们是客户,让他们改好了!

网友E:
有风险,一定要改。

网友F:
粉色是板框吗?晚上加班画的吧,DRC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不应该这么做,你们是客户,让他们改好了!

他们不改,板子由他们发,我们付钱,我是想看看哪个厂家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风险,一定要改。

是的,我自己画肯定不会这么做。但是这板子是老板说了要外包的。我无权去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粉色是板框吗?晚上加班画的吧,DRC能过?

DRC一大堆错。。。

网友:
设计不好不付钱就是了。

网友:
这种错误,,我一个大学生都不会出这种错,,怎么找这种外包了的哦,,哎,图便宜,老板想节约钱吧,,哈哈

网友:
让板厂挑战一下极限吧,估计大部分都能做

网友:
    按照生产工艺来说铜皮板边至少20mil,不管是什么信号

网友:
    我们曾经做过离板边4mil的,没有出问题。你这种情况,板厂做不出来会自己帮你们调的,调的方法很多种,可以改旁边几根线的宽度往里面推点,等等

网友:
感觉有点靠板边了,瓣板边时容易瓣断线路。。。。。。。。

网友:
一定要修改

网友:
我觉得极端,刚开始学画PCB板时有过这种现象。最好是有10-15mil的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不改,板子由他们发,我们付钱,我是想看看哪个厂家能做

    应该让他们改,你付了钱就等于认可了结果,他们可能就不提供改板支持了。再者,万里挑一找到个板厂能做出来,万一哪天厂子倒了,没人能做,你还得自己改,多恶心。

网友:
这样走线不行,要距板边3mm..,不然很容易把板子做费掉,

网友(2015-04-13):
引用 楼主:
图中的导线到半边只有3MIL的间距

3mil?这是出人命的节奏啊。这个板厂的能力很NB啊。

网友:
加工很容易出问题的,产品量产呢,良率不好控制
现在改就是麻烦也得该,不然将来有更大的麻烦
余量,得留够余量,最好不要尝试极限加工能力,那加工费用不是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