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按照demo画的图,12V转5V,实测输出是12V,这是啥问题呀

楼主(2015-02-12):
开关电源按照demo画的图,12V转5V,实测输出是12V,这是啥问题呀,请大神帮忙分析已做排除如下:
1、分压电阻阻值没有问题
2、单板工厂贴片,试了好几块,电源都是12V,虚焊的可能性很小
3、示波器测试PH脚,电压12V,没有矩形波
4、VSENSE关键12V

网友:
    奇怪的问题,电感短路了?

网友:
    不要给PDF上的图,要给你自己画的图,PCB图。最好附上测试的实物。

网友A:
可能是你的pin7和pin8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pin7和pin8短路了。

    我同意你的说法,可能是PCB layout或制作出了问题,直接用数字表测下看。比较垃圾的PCB厂商做间距低于0.2MM的板子时有问题。最好上自己的原理图和LAYOUT,不然大家的分析用处不很大。IC买到垃圾料也可能。先排除材料,再看看PCB,说实话这电路真没多少为难的

网友:
    我感觉是不是enable脚和输出短路了。

网友:
    对于DCDC一般来说 只要电源地接好了,VSEN是符合分压比例的,如果不符合检查肚子底下的焊盘做了没,虚焊了没?按你这个 芯片不会全都坏了,所以着重检查焊接,和PCB封装序号对应 缺失等问题。
你后极带负载了么?带的动负载不?

网友(2015-03-17):
    遇到过买的IC坏了的情况,不过还是先检查下有没有短路的情况吧,管教不多很好检查的

网友:
    测一下就好了

网友:
    很神奇的感觉啊

网友:
    这么多朋友热情似火的帮你,然后……然后就没然后了…………
    不管最后怎么解决的,给出答案撒,莫名其妙的发帖,莫名其妙的沉了。。。。你丫是刷存在感呢?还是刷存在感呢!这样的帖子比发的垃圾贴更可恶。

    版主好气魄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2015-04-20):
    楼主 又玩失踪?

网友:
    不会是芯片有问题或者芯片焊错方向了吧?!

网友:
    楼主回火星去了!

网友:
12v输入,12V输出吗?那你试一下能不能带负载? 要是能带负载就短路了,还有需要把FB断开看看!没有那么奇怪的。一一定是你自己哪里没有注意到.
再说了降压结构 一般很少见到100%占空比的.

网友(2015-09-13):
我正用这个芯片,首先ena管脚直接悬空!第二主要还是怕你的管脚和中间pad短路!电感选择非常重要!要求10-100uh之间

楼主:
问题已解决,输入电源地(按高压设计)和芯片电源地没有接到一起,单点接地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