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driver IC

楼主(2015-02-12):
請問各位可否推薦LED driver IC我是用在LED 12V 450mA的光板上,由於是CMOS Sensor要用的,所以不能用PWM控制
我目前適用ADI的ADP8140-4channel的來控制,但是他不能每個Channel獨立控制
所以請教大家有沒有推薦的LED driver IC,單一Channel也可以

网友:
你要亮度可調是不是?

試試這顆,但只支援單通道六串、32mA。

Skyworks AHK1421

网友A:
好啦!有 1.5A 閃光燈專用的。

Skyworks AAT12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啦!有 1.5A 閃光燈專用的。

Skyworks AAT1274

感謝版主的提供這顆是蠻符合我要找的,但在台灣好像不太好買不過還是謝謝版主

网友(点评):
之前是振遠(已被昱博併購)介紹的,你再問問他們有無更好的建議!^_^

网友(点评):
你能接受 I2C 界面的嗎?之前是擔心你只有一根 GPIO,所以介紹你 AAT1274。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主的提供這顆是蠻符合我要找的,但在台灣好像不太好買不過還是謝謝版主

I2C的當然可以接受 只要符合12V的光板並可調光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