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BeginProcess这个函数怎么用啊?

楼主(2015-02-13):
ipcBeginProcess这个函数怎么用啊?参考文档也没有啊,哪位知道的?

网友:
有参考文档  \Cadence\SPB_16.6\doc\skipcref\skipcref.pdf

网友:
16.6貌似不能用了

网友:
在下對ipc函數完全不了解,是否可以請版主或先進提供一個skill對VB通訊的sample code參考

网友(2015-07-15):
    控制台方式

网友(2024-12-23):
    楼主好,目前我16.6用起来一直只回复ipc:1,运行几次就回复ipc:n,没有其它任何反应,请问确实是16.6不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