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国外本科毕业设计

楼主(2015-02-13):
这个设计,有没有同学能一起讨论下,给点建议,看看用什么方案来实现。

楼主:
我的方案是这样的。1
一个手套,每个手指有一个压敏电阻(FSR),按压时产生中断,mcu捕获。捕获后,通过一个扬声器,播放相应的鼓点声音。

每个手指对应一个鼓点,鼓点声保存在一张SD卡中,是5个MP3文件。
按压相应的手指,播放对应的鼓点文件。

这个方案有个问题,就是新到来的中断,会打断上一个没播放完成的鼓点。
无法像市面上的电子琴那样子,同时按下多个琴键,听到的是多个键音的混响。

听说midi可以实现,但是没有相关的经验,有没有朋友能提点建设性意见。

关于track功能,这里也顺带提一点,就是这个手套还要有录制功能,录制时,可以记录按压的手指顺序和时间点,这样可以录制成一串节奏,叫track1,可以回放这个track1。
录制完track1后,可以一边播放这个录制的track1,一边录制track2,相当于给track1加了一个伴奏,录制完成后,称为track2,它实际上是track1和刚刚录制的track的混合,可以回放这个合成后的 track2。
还可以继续回放track2,来录制track3。
录制完成后,播放出来,是三种节奏的混合音效。
这个方案没想好如何做。

感觉想把第一个问题解决掉再说吧。

最后,这个glove还要有电池供电,至少工作三十分钟。
可充电,这个方案感觉很复杂啊,跟笔记本,手机的电源差不多,就是可以电池供电,接通电源后,可以一边用电源工作,一边给电池充电,
需要各种保护,电源管理等。电源管理方案是很复杂的,如果没有现i成的电路和源码,短时间是搞不定的吧。感觉这个case看着容易,但是难度有点高啊,有朋友愿意一起研究吗?

qq 191279567

网友:
手套的MCU主要处理模数转换,然后通过蓝牙传到音箱,音箱的CPU可以功能强大些,可以进行编码和解码。
充电这些电路和方案到处都是,先把CPU确定了,软件格式确定好,最后再讨论。

楼主:
mcu我就想用stm32f103,72m主频,价格也便宜。
这个讨论起来细节太多了。现在主要是播放mp3,mcu无法实现两个声音的叠加的音效。

网友:
    本科能写出书面文字

网友:
    哎,我本科的时候做了啥毕设好像都忘了,惭愧

网友:
    真的好想知道,如何作,謝

网友(2015-03-15):
    仰望国外的教育方式,国内就像在炒冷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