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当中影响pcb价格的因素

楼主(2015-02-13):
当我们设计一个项目的时候,关心更多的是布局和布线等内容,往往忽略了设计当中额外增加的pcb制造成本。本帖讨论下设计当中哪些因素影响pcb价格,避免给客户增加成本。

  •

网友:
感谢版主普及成本知识,设计时确实有时容易忽略成本问题。

网友:
关于价格这个问题,很难考量。因为有的产品价格控制的很严格,这样就需要你多多的注意,比如楼主提到的PCB层叠、via backdrill以及塞孔,特别是PCB材料的选择;有的产品,不是特别在乎成本,这时候就可以任性一些。当然总的来讲,我们在控制成本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其可靠性,因为有时候PCB的成本其实不是最贵的(某些高端PCB除外)。

网友:
说的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说得很好,补充一点:铜厚,PCB面积,孔的数量和种类,表面处理的金层厚度,甚至交期等都会影响PCB价格。

的确有影响 pcb面积设计人没有办法左右吧 这是客户结构限制

网友:
说的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
    补充一点,有时为了特殊要求,(比如机械强)度增加板材质的厚度也会增加成本.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写的非常好。

网友:
    这个贴子写的也很详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6272-1-1.html

网友(2015-03-21):
    原来影响PCB价格有这么多因素,学习了

网友(2015-06-23):
有人把DFM叫做design for money,形象的说明了前期的PCB设计给后期制造装配造成的成本影响, 楼上的总结很全面,不过还有一些孔铜的厚度,特殊孔径公差的要求,还有10PCS/SET是否接受打叉板,VIP(via in pad)是否用POFV(plate over fill via)工艺等等都会对成本有影响,我们设计时一定要注意。

design for money 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