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铺铜无法铺进去

楼主(2015-02-15):
各位大神,小弟之前一直用的cadence,最近在学AD. 一个电感的焊盘太小,想用铜铺大一点,但是铺不进去,只有outline,而且和外面的GND的铜没有自动避让.怎么回事呢?铜的网络名都设置了的.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把文件传上来呀。

楼主:
L1的两个焊盘处,附件是PCB

NET ACCESS MODULE1.rar

网友:
放置填充可以啊,重新覆铜即可

楼主:
兄弟,从你的图中看上去没有被填充啊,只有outline.

楼主:
会不会我的规则设置的有问题.

楼主:
铜皮之间不会自动避让,我上网查了一下貌似AD没有此功能,所以我用Place ---Polygon Pour Cutout自己把边缘处挖开了,但是L1焊盘上的自己加的那两片小铜皮看上去还是空心的 不是实心的.这个铺铜到底成功没有?请帮忙看看

NET ACCESS MODULE 0217.rar

楼主:
问题自己解决了,可以使用place>fill功能去铺铜皮,这样能铺上.从图中可以看出变成实心的了.

网友(2015-04-17):
想知道你原来那个为什么敷不上不?

网友:
规则问题,FILL是死铜

网友(2016-10-20):
你自己的图上应该已经说明问题了  pour over 那个选项  选all 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