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谁要到过啊 怎么解决?

楼主(2015-02-15):
allegro16.3画了一天,最后出现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法么?

网友A:
    没办法,不过软件可能会帮你保存一下。用Tools->Database check修复一下试试。Allegro的自动保存是在无任何操作的情况下,按照设定的时间计算和保存的,所以,如果一直在操作,就要养成经常存盘的好习惯。

网友B:
    看下你PCB当前目录下有没有同名的.sav 文件,这个是崩溃前的自动存盘,如果有打开后另存一个然后按照版主的check一下,没得那就没法了,养成手动保存的习惯,我基本十分钟ctrl+s下,在没有更改的情况下,每天的pcb会存一个文件,第二天如果有什么问题起码可以反回前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不过软件可能会帮你保存一下。用Tools->Database check修复一下试试。Allegro的自动保存是在无任何 ...

我试试吧、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你PCB当前目录下有没有同名的.sav 文件,这个是崩溃前的自动存盘,如果有打开后另存一个然后按照版主的 ...

我隔一段时间就会保存的,这个没有备份,没有另存为,最后就悲剧了,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你PCB当前目录下有没有同名的.sav 文件,这个是崩溃前的自动存盘,如果有打开后另存一个然后按照版主的 ...

文件夹里没有.sav文件。我肯定是保存了,这是为什么呢?看来这下彻底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