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芯片的EMI消灭在源头----从封装入手

楼主(2015-02-15):
下图是一块1994年的pcb,现在看来是很简单了,但是20多年前却是绝对的高大上。
它是一个ECU(engin contol unit)模块,是Motorola(摩托罗拉)给Chrysler(克莱斯勒)专门定做的发动机引擎控制单元,地地道道的发动机心脏。
(那个时代的巨头们的风采,啧啧...)

汽车电子对可靠性的要求,基本和军工是一个等级,所以对EMC的要求也是相当的高。

图中红圈中是PCB上贴装的一个mcm芯片封装(QFP的,BGA技术还没商用),内部封了3个裸芯,三个裸芯具体的功能就不讲了。
为什么要把三个芯片做在一起呢?(那时多芯片封装还极少商用,主要是成本高,技术不成熟)
PCB上有大把空间,三个芯片单独封装完全可以放的下。
但是由于单独封装,芯片之间的互联路径太长,造成EMI辐射。问题解决不了,不得不尝试新技术mcm。
mcm将三个裸芯放在一个封装里,互联路径短了,信号辐射就降下来了。

下两图是他们在采用mcm技术前后的emc测试对比。

所以封装的小型化,高集成度不失为解决EMI问题的一个好方法。
未完待续...

继续
芯片封装里的电磁辐射来自哪里,看下图是贴在pcb上的封装好的芯片,我们常用的芯片基本都是这种塑封封装。
从外观我们看不出什么来,芯片被塑封料完全覆盖。

继续看下图封装内部的图片,可以看到封装内部的互联金丝、基板走线、以及芯片上的布线等所有的互联结构。
塑封料只能对封装内部起到物理保护和化学保护,风吹雨打没问题。但塑封料对电磁辐射完去没有任何招架能力,所有的电路都是完全暴露在电磁环境下的。(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pcb所有的封装塑封都去除掉后的样子,那是一大堆的光屁股裸奔芯片
封装内部的辐射直接到空间,空间的辐射直接到封装内,尤其高频的芯片,更易产生EMI问题。

网友:
20年前绝对是顶尖技术!

网友:
    第一次看到芯片内部实物图

网友:
    20年前啊,想都不敢想,老外真是先进

网友:
    见识了,版主

楼主:
    继续
小型化只是减小了EMI,并不能完全完全消除,所以sip封装有时候需要进一步的做EMI工作,终极的隔离屏蔽措施。
    下图分别是屏蔽盖、供形屏蔽、金属封装的。

    屏蔽盖,有效的解决EMI问题,无论在封装级还是在系统级都是常用的,也是成本最低的措施。

    共形屏蔽,在塑封的表面溅射一层金属,并与IC载板的地层连接在一起,这样所有的元器件都被包裹在屏蔽层内,与外界电磁环境完全隔离。

    金属屏蔽,用金属壳体将芯片等完全密封起来,屏蔽效果最佳,成本也高。

    最近几年最IC载板内埋器件的厂家也越来越多,这也是在封装级解决EMI的一个独到方案。
    详情参阅: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5112-1-1.html

    对sip来说,采用屏蔽盖和共形屏蔽层,将封装内部电路与外界电磁环境完全隔离,对去除EMI效果相当好。
但由于屏蔽层距离芯片太近,处理不当却会适得其反,引起封装内部电路的相互干扰。
    如下图分别是共形屏蔽和屏蔽盖挖空处理,即将敏感部分或干扰源部分的屏蔽层挖空(与地平面分割原理类似),防止引起封装内部干扰。

网友:
    以后都内埋了,做LAYOUT的还有价值吗?

网友:
    20年前绝对是顶尖技术!以后都内埋了,做LAYOUT的还有价值吗?

网友:
    可望而不可即的,都没接触过这方面

网友:
    很好很强大的技术啊

网友A(2016-02-22):
    太厉害!最近看到新闻《苹果已委托星科金朋和艾克尔负责iPhone 7主要芯片的EMI屏蔽处理》,是不是就是用金属层隔离呢?这种方式能够实现所说的“能更精细地组装电路板,一旦芯片之间的安装空间减小,多出来的空间就能用来安装更大容量的电池”吗?还是采用的内埋的方式?求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厉害!最近看到新闻《苹果已委托星科金朋和艾克尔负责iPhone 7主要芯片的EMI屏蔽处理》,是不是就是用金 ...

内埋成本太高了,iphone7主要还是采用溅射金属--共形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