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IO口驱动能力、灌电流、拉电流、上拉电阻的选择

楼主(2015-02-16):
      单片机的引脚,可以用程序来控制,输出高、低电平,这些可算是单片机的输出电压。但是程序控制不了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引脚上的外接器件。

      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将允许外部器件,向单片机引脚内灌入电流,这个电流,称为“灌电流”,外部电路称为“灌电流负载”,如下图1所示;
      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则允许外部器件,从单片机的引脚拉出电流,这个电流,称为“拉电流”,外部电路称为“拉电流负载”,如下图2所示。

网友(2015-09-14):
學習了  不錯的觀念~

网友A(2017-07-24):
有几个问题
1.图1中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的时候是灌电流,电流值是5V-0.7V/1K=4.3MA,其中0.7V是二极管压降,这个和图2的灌电流差不多一样,如果4个P口都用这种电路的话跟图2是一样的,优点在哪呢?
2.图2中如果单片机输出3V的话,单片机就不输出电流了吗?根据计算单片机应该输出0.3MA,3-0.7/1K =2.3MA,而上拉提供了2MA的电流

感觉图1的接法优势并不是很明显啊

w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问题
1.图1中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的时候是灌电流,电流值是5V-0.7V/1K=4.3MA,其中0.7V是二极管压降, ...

发光二极管导通电压1.5-1.8V左右,不是0.7V.

网友:
    很有用的知识点,赞一个

网友(2017-10-27):
    THANKS VERY VERY MUCH

网友(2017-12-18):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8-02-28):
学到了老铁

网友:
    希望能够多这样通俗易懂的讲解,很喜欢

网友(2021-06-09):
51单片机